SIEMENS FM354 与 MITSUBISHI MR-J2S-200A 驱动器如何接线

楼主(2004-03-10):
SIEMENS FM354 与 MITSUBISHI MR-J2S-200A 驱动器如何接线 此出在SIEMENS FM354 位控模块 与 MITSUBISHI MR-J2S-200A 驱动器上。     在调试过程中,在开环模式下,可以正常控制电机转、停;在JOG模式下,没反馈,在监视框显示速度为0,实际速度不为0,电机维持上一速度,继续转。不知是否与SIEMENS FM354 和 MITSUBISHI MR-J2S-200A 编码器A、B、Z相连线有关,如是此原因,请问如何接线。     我目前接线为6棵线(A相、B相、Z相)                   谢谢!             郝人

网友A(2006-01-23):
巨昏,FM354的输出是_+10V,而你的servo控制居然用的是脉冲信号,真不知道你的MITSUBISHI MR-J2S-200A 是怎么转起来的。好人也不管用哦

网友B(2006-08-15):
FM353可與MR-J2S-200A配合使用,如果用FM354的話你只能改為安川ΣII的伺服了.

网友C:
记得FM353 是脉冲输出,而FM354是模拟电压输出,MR-J2S-200A当然可以接受电压信号工作在速度模式下.siemens的fm354是比较的难用,兄台得有思想准备.

网友D(2007-04-03):
楼主,我现在遇到你所说的问题。不知道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能不能给我电信息,谢谢

网友E:
zlzxw说得对,如果用FM354,你必须用速度控制方式,当然接MR-J2S-200A没有问题,我前段时间就这样用的。把驱动器的控制模式参数N0.O设为2,必须要把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CN1A)接到FM354的X3上。接线比较麻烦。要把FM354的说明书多看几次。

网友B(2008-11-12):
能是零偏问题,伺服上有个参数可以调整零偏的,你调整一下就可以了,速度控制方式和扭矩控制方式时都要调零偏的.只有在位置控制方式时不用调.

网友F(2009-04-14):
大家好!请问台达驱动器控制速度  正反转  请问是接哪个接口那么多  接哪个控制什么  还有就是参数怎么设置  一般需要设置什么参数那么多  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