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远 程供水站控制系统

楼主(2004-03-10):
现在有一个事情需要大家的帮忙,一个很简单的水站控制,具体内容: 一个水泵(从水源抽水)简单处理,抽到水塔,供水. 控制含三个方面: 人工控制:对水泵的开启 自动控制:由水塔高度有关,高报警停机(关闭水泵)低报开机(开启水泵) 远程控制:    1.实现个个供水站数据能及时反馈给总控室,总控室能及时做出反映    2.事故处理.    3.能控制开关泵.了解供水站工作情况.    4.报表处理 需要一个很好控制方案及其仪表,控制室需要对泵进行远程控制。 电流变送器(泵) 电压变送器(泵) 低压开关(泵) 等等设备 可能需要这样小站控制站100多个,不过在几个做好前提下,所以需要大家帮忙。某些设备厂家能提供一些产品资料十分感谢! 地址:广西柳州市飞鹅路123号银兴商业城9栋2-2室 邮编:545001 电话/传真:0772-3635090 欢迎各位来电技术探讨。也可以直接发给我邮箱 zhkyyin@126.com

网友A:
我给你发个"供水管网GPRS远程测控调度系统及小区泵站运行监测系统"的方案!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做一套自动化系统就好。 一个控制柜,包括:plc,手自动一些转换按钮。一个上位机远程控制、监测、操作现场数据,打印实时、历史报表。方便快捷、功能强大、而且以后的扩展功能都很方便。 有什么具体要求可以和我联系: email:blue_63482414@163.com

网友B:
主要是远距离通讯,没什么难的。

网友A:
简单,用安控公司RTU容易解决.

网友C:
使用PLC及GPRS方式是最可靠、最容易的方式。 midsky@vip.163.com

网友D:
如果只有一台抽水站的话,远程监控及遥控可以采用Modem拨号或短信息的方式来实现。GPRS、CDMA效果比较好,但是使用费用比较高,一般有数时台的时候比较合适。也可以用电台,但是要声请频段,还要考虑是否附近有比较大的干扰源。 至于控制比较简单用一个PLC就可以实现的,但考虑到要完成通讯功能,不能选择太简单的那种,协议不开放的也不能选。 另外的关键在成套成套设备比控制器还重要,一定要选好的。

网友A:
楼上的一点也不糊涂啊,说得头头是道,有些方面还请指教!

网友A:
安控公司RTU可以实现 采集/控制/数据通讯

网友E:
试试用嵌入式工控主板吧! ---------------------- 曹 盈 深圳昭营科技有限公司 TEL:+86-755-26742770 +86-755-26741375-转205 FAX:+86-755-26742113 EMAIL:caoying@icop.com.cn HTTP://www.icop.com.cn

网友A(2004-05-09):
可以登陆WWW.SDGK.COM来看一下。如有问题讨论,请拨13325100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