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动机与交流伺服电动机

楼主(2004-03-10):
无刷直流电动机与交流伺服电动机 无刷直流电动机是直流电动机的一种,是由直流电源供电,在结构上没有电刷和换向器(这是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原义),但它的绕组里的电流变化(通、断和方向)是通过电子换向器(控制器)实现的,电流以方波形式变化。从控制器这个角度看,无刷直流电动机又属于交流同步电动机的一种(所以,有人也称它为交流伺服电机),另外,新型的永磁无刷电动机的结构形式与无刷直流电动机一样,但在绕组里的电流变化是按正弦规律变化的,因此,从应用角度看,永磁无刷电动机又称为正弦波电流永磁交流伺服电动机,无刷直流电动机又称为方波电流永磁交流伺服电动机,但它们已和传统的交流伺服电动机有很大区别。

网友A:
王老师:您能解释一下发电设备励磁及不同的励磁方式吗? 如无刷励磁、直流励磁、交流励磁、可控硅励磁等。

网友B:
我现在准备搞一个毕业课题。 课题为:基于单片机(MCS-51)的无刷直流电机调速控制系统。 请各位高手提点。我用PID控制。 虽然这个课题比较落后,不过还请各位大虾垂眼流笔。谢谢!

楼主:
"发电设备励磁"涉及到发电机运行及发电机励磁装置两方面的问题。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建议找一本“电力系统自动装置”看看,也有专门介绍发电机励磁装置的书。简单说,发电机励磁系统的作用是供给发电机正常运行所需的励磁电流以维持一定的电压和一定的无功输出。根据发电机的类型及运行要求需要配置相应的励磁系统,所谓的直流励磁、交流励磁是指的励磁机是直流(电机)励磁机还是交流(电机)励磁机,他们都是与发电机同轴连接,其输出经硅整流元件(可控硅、二极管),通过励磁调节器给发电机提供励磁。直流(电机)励磁机基本以由硅整流元件(可控硅、二极管)组成的静止励磁装置所取代,这种装置就是你说的可控硅励磁。无刷励磁是指交流励磁机是转枢式同步发电机,其输出经安装在同轴上的旋转整流器直接供给发电机励磁,不需要集电环和电刷。

网友C:
从电机角度上说无刷直流电机和伺服电机无任何区别,只是无刷直流电机是采用低分辨率的霍尔-编码器,而伺服用高分辨率的编码器,无刷驱动器是方波驱动,伺服驱动器是正弦波驱动,无刷只有速度环和力矩环,而伺服除此还有位置环

网友D:
各位专家,请问直流伺服电动机和交流伺服电动机有何区别,在使用中如何选择?

网友E:
简单说直流伺服电动机是直流供电,交流伺服电动机是交流电,电机结构也不同,使用中要看具体场合和要求

网友F:
对他们的内部构造有了一定的了解. 王老师,您能否具体的将伺服电机与普通的电机在使用特性上做一个比较告之. 因为我今天刚好遇到了一个急刹车的实验,需在0.1S内将电机停下来,但普通电机的延迟特性是否不能达到要求,而我们老师建议用伺服电机的惯性是不是要小一点可以满足实验的要求. 谢谢您!!!

网友G:
我是杂志社的一名编辑,因为工作压力巨大,竞争残酷……论文开题报告到现在还没写完。一个人孤单的在一座陌生的城市,找不到资料……请各位帮忙。 我的论文题目:750KW充电发电机励磁调节器装置设计 课题主要研究内容: 1、总体性能:自动、手动调节器励磁机的励磁电流,从而连续调节发电机输出电压和电流 2、调节器装置主要功能 1)能够实现集控室自动调节 2)能够实现控制扳手动调节 3)应急调节及他励调节 4)励磁调节装置适合于发电机单机及多机并联运行 5)具有电流、电压和功率值的限制功能 我的副导师告诉我开题报告从以下4点下手。 1)同步发电机励磁调节器的重要性 2)针对自己的课题谈工作原理 3)励磁调节器发展方向 4)励磁调节器功能 大家谁有相关的资料?????????????? 我的QQ:48135071

楼主:
工控MM,要急刹车,就要有刹车装置,是否符合要求,与采用什么样的刹车装置有关。

网友D:
工控MM,你讲的在100mS中实现将电机停下来,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我最近进行的交流伺服电机控制设计中,在180mS时间内能将运行在4500RPM上的电机实现准确的停机及位置定位,你若仅仅只是停机我想100MS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关于急刹车,本人使用的制动器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不过友人建议使用较大容量的制动电阻,不知道是否有效,还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H:
请问:如何买到换相块 谁有无刷直流电机的电子控制图纸。

网友F:
to zxhmcu,您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但是在你的设计中选用的变频器和电机都没什么要求的吗?难道所有的变频器都可以达到在100ms内准确停止吗?

网友I:
我想问一下对于无刷电动机和无刷交流伺服电动机在电机本体的设计上是否相同?在《现代永磁电机理论与设计》唐任远老师写的书中,提供了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的设计程序和永磁无刷交流同步电动机的设计程序,请问我如果设计无刷交流伺服电动机在电机本体需采用那个程序了?

网友J:
王老师,我想做变频器的软件开发(矢量控制)这块,可是我什么基础都没有,除了懂些电机知识和开关电源及单片机知识外。我想请问您,我该从哪里开始下手?有什么书可以介绍让我看看?为了学习变频器我什么苦都能吃,另外我是个很爱看书的人。

网友K:
王老师: 你好! 我想问一下:无刷直流电动机输入的是直流电,而交流伺服电动机输入的是交流电,那么无刷直流电动机怎么又被称做交流伺服电动机? 谢谢!

楼主:
“无刷直流电动机输入的是直流电,而交流伺服电动机输入的是交流电”的说法不对。 “那么无刷直流电动机怎么又被称做交流伺服电动机?”的问题已在头帖中说得很清楚了,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L:
有必要澄清直流无刷电机与交流伺服电机的混淆。 直流无刷电机与交流伺服电机,就电机而然,其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是相同的 都是交流同步电机,当然也是交流供电,区别仅在于和什么样的控制器和编码器相连,所谓直流无刷电机是由直-交逆变器(电子换向器)和交流同步电机组成的系统,由直流供电,疑为厂家宣传产品用语。交流伺服系统则由交-直转换器(直流电源),直-交逆变器(电子换向器)和交流同步电机组成,由交流供电。

网友M:
我是哈工大的工业自动化专业学生,我的毕业设计是用交流伺服电机 驱动一阶倒立摆,请问,各位老师前辈,可否给我一些关于松下电工 NASI系列的电机资料

网友D(2004-04-13):
to 工控MM 我们的交流伺服电机是自己设计的,我们的光电编码器器是自己设计的,同时我们的交流伺服控制器也是自己设计的。因为交流伺服系统是一个高度的机电一体化的产品,所以你讲的要求不是光针对电机或控制器的要求,这是一个相互配合的问题,只有机-电配合好了才能相对自由的实现相应的技术要求或达到相应的技术指标。

网友N(2004-07-21):
王老师: 我要设计一个动态电机加载系统,电机一直工作在机械特性的第四象限,而且工作时间比较长,请问我应该选择什么电机啊,用什么控制方法好呢?谢谢!

网友D:
多大功率?你这里的“动态”是不是仅是在电机运行过程中不断加载的意思?

网友D:
王老师: 我想了解关于无刷励磁\气轮发电机等方面更详细的 资料,能不能发一些这类的帖子!!谢谢!!

网友O:
王老师: 你好,目前我只对方波电流无刷力矩电机有所了解,但我们的工厂要我对正弦波电流无刷力矩电机的结构和原理进行研究,对此重任,我无从下手,请求王老师能给我指明方向,谢谢!希望王老师能有一些资料!谢谢!!!我的电子邮件地址:sccdls@163.com。

网友P:
王老师你好,各位前辈你们好,我是新手,在做三相感应电动机的模型和控制仿真,用的是矢量控制。仿真时需要电机的定子电阻、电感,转子电阻、电感,和互感等电气参数和机组的转动惯量,由于不具备作实验的条件,而电机名牌上也不提供这些参数,我应怎样得到呢?电机厂家能提供吗?望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P:
michie 你好 你也在做矢量控制吗?电动机的电气参数象:定子电阻、电感,转子电阻、电感,和互感等。应怎样得到? 谢谢! 以后得多向您请教!

网友Q:
电动机的电气参数是通过电机实验得到,电机厂也是通过做例行试验得到。可以向电机制造厂要,一般是给的,不属保密事项。另外你可以用三相电机设计软件得到。

网友R:
王老师: 我也想要小功率直流无刷电动机的控制电路的电路图。您能在这里贴出来吗?

网友P:
谢谢王老师! 我还没接触过三相电机设计软件,您能推荐一个吗?非常感谢!

网友Q:
车迷:估计你车开得很棒。小功率直流无刷电动机的控制电路的电路图在《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书上有很多。机工版,谭建成编,97.08 Hifance: 你可以登陆上海电研所电机分所(www.seari.com.cn)看看,他们有三相异步电动机电磁设计软件。

网友S(2004-10-23):
我急需关于发电机无刷励磁系统的知识,因为与我的毕业论文设计是有关系.拜托啦!

网友T:
我们现在用的一种型号为ZL2-3.5的励磁机发不出电,到现在也没有找出故障,请问那一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Q:
检查一下碳刷是不是有问题,其端部有氧化膜或集污较多。

网友U:
王老师:您好!能否给我提供点高压直流电源的资料。非常感谢! 交流输入220伏,直流输出15千伏,最大输出电流10豪安

网友Q:
你需要的是高压试验用电源,作绝缘试验用的?我只有几年前的文字资料,没法给你。你可以到电世界杂志上看看,上面有很多广告,可以向厂家要最新资料。

网友V:
王老师:您好!请问您在哪儿供职?能否给我一些个人资料?我有许多问题须请教!

网友Q:
给我发邮件吧。cdunw@vip.163.com

网友W:
王老师,您好!我们要做一个控制系统,结构挺大,需要伺服电机频繁启停,而且要响应快速,在150ms内要完成一次启动,加速和停止等一些列动作,启停时间不能超过20ms,现有的交流伺服电机能满足要求吗?万分感谢!!!

网友Q:
要看负载情况,起动速度及起动力矩等情况而定。

网友D(2004-12-05):
王老师:您好!为什么有的定子做成单相双值异步电机要比做成三相异步电机来的功率大

网友U:
王老师您好:请问3AX14A的三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来代?我买不到3AX14A三极管,又查不到它的的参数。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Q:
3AX14A早在80年代就淘汰了,当时对应的新型号为3AX52A\B\C\D 150mW低频小功率锗管,大体参数是Pcm=150mW,Icm=150mA,Vce= -12V\-12V\-18V\-24V,hfe=40-150。现在具体还有什么其他型号可代替,我不是很清楚,但买3AX52A\B\C\D可以买到,买3AX14A不好买了。 无限动力:定子做成单相双值异步电机要比做成三相异步电机来的功率大,简单说就是双绕组、启动绕组与运行绕组分开、定子阻抗小、输入电流大。

网友X:
王老师: 您就是我的偶像…… 弟兄们!今后有困难就找王老师…… 嘿嘿 ^_^

网友Y(2005-01-04):
王老师: 请问直流电机的检测、维护应该如何呢?能具体告诉我吗??有没有相应的资料呢??有的话,请email给我,万分感谢!!!!!我的邮箱是 jacky_hwx17@21cn.com

网友Z:
王老师: 我用伺服遇到一个问题,做位置控制时,不发脉冲,电机也会转动。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可否指点一下,不胜感激!我邮箱tedn@eyou.com

网友Q:
用的是什么电机?什么控制器?

网友U(2005-03-25):
王老师:您好!请问电容8200MFD 450VDC 中MFD是表示什么? 是容量么?应该是哪个等级?谢谢!!!

网友Q:
M——容量单位,允许偏差:D——±0.5pF,F——±1pF。

网友AA(2005-05-25):
王老师.请教<基于TC787触发模块的电机调速控制系统>应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网友AB(2007-03-20):
王老师:
    我是07届毕业生,在开题报告中老师要求我写出无刷直流电机有几种控制方法,同时要求我写出各种方法的优缺点,由于图书馆关于这方面的几乎没有,这2天又要求要,所以很急~希望王老师能帮下忙下~谢谢~
我的邮箱:qiao8279@tom.com

网友AC(2007-06-30):
我是伺服控制方面的新手,对这方面不是十分了解,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我单位有一个三菱伺服驱动系统,由于制动电阻接地短路,造成伺服驱动器一直有个报警AL32过流),怎么弄都不能把它消除,并且我把负荷线拆下来还是有报警AL24(电机接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C:
王老师:
 我是伺服控制方面的新手,对这方面不是十分了解,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我单位有一个三菱伺服驱动系统,由于制动电阻接地短路,造成伺服驱动器一直有个报警AL32过流),怎么弄都不能把它消除,并且我把负荷线拆下来还是有报警AL24(电机接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D(2008-07-10):
王老师:您好!200mfd容量有多大

网友AE(2010-07-23):
请问无刷电机控制效率的提高通常有哪些控制策略呢?

网友AF(2011-08-25):
你好。请问交流伺服电机能不能直接用380伏交流电运行?或者用变频器让它工作?

网友AG:
王老师对《无刷直流电动机》解释非常正确,电动机技术水平非常高。

网友AH:
有些器件供大家选择

(英飞凌模块)LS公司的CIPOS模块.更具体一些你可以看Datasheet.主要有二大类SIL跟MINI封装

主要特点:封装为36 x 21 x 3.1 ,内带380ns死区,带温度检测精度5%,保护时同时关掉上下桥臂,内部使用最新IGBT管技术(Trenchstop.RC-IGBT),绝缘电压达到2KV。

具体型号有(MINI封装):IGCM04F60GA、IGCM06B/F60GA、IGCM10F60GA、IGCM15F60GA、IGCM20F60GA、IGCM10F60GA

SIL封装(弯脚):IKCS08F60F2C、IKCS12F60F2C、IKCS17F60F2C、IKCS22F60F2C

SIL封装(直脚):IKCS08F60F2A、IKCS12F60F2A、IKCS17F60F2A、IKCS22F60F2A

以上SIL封装器件跟IR以下型号是PIN对PIN的。
IRAMS06UP60A-2(BULK)
IRAMS06UP60B(BULK)
IRAMS10UP60A(BULK)
IRAMS10UP60A-2(BULK)
IRAMX16UP60A-2(BULK)B
IRAMX16UP60B(BULK)

Tony zheng(郑广飞)
IH technology Ltd.(Shenzhen office)
Adress:Room 1701,BlockA,Jialinhaoting Building,No.2001
Shennandadao Avenue,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China.
Tel:(86)0755-83045900/01/02---803
Mobile : (86)13728697467
Fax:(86)0755-83045990
Net:www.ihtechnology.com
QQ:10423820
Email:Tony.zheng@ihtechnology.com

网友AH:
深圳英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是英飞凌(INFINEON),恩智浦(NXP),PI,QSPEED,罗姆(ROHM),夏普(SHARP),HTC,LSPS,LSIS等半导体器件代理商,致力于给客户提供半导体器件选型,应用支持,单片机嵌入式开发支持,射频应用开发,照明应用开发,并网(离网)逆变器(INVERTER)应用开发支持等服务,技术服务包含硬件LAYOUT和软件代码编写,供货服务可提供国内含税或香港交货等服务。公司设有上海,香港,深圳,成都,厦门,北京办事处,为您提供就近服务.我们专注的应用方向为:
1. 射频应用,ISM和2.4G 无线通信.
2. TPMS 参考设计和方案
3. 无刷电机,永磁同步电机,饲服电机的变频控制方案,如电动自行车(E-BIKE),电动工具(E-TOOLS),电动摩托车(E-SCUTTER),电动汽车(EV),空调风机,节能抽油烟机控制器,无页风扇控制器,节能风机;工业缝纫机饲服控制器(sewing machine),简易型工缝控制器,商用直流无刷搅拌机,榨汁机,豆浆机等控制器方案及相关器件.
4. 照明应用参考设计和方案支持.包括节能灯(CFL)电源,LED电源,HID电源的控制方案.部分方案可以直接帮助客户量产.
我们优势和专注的半导体器件有:
1. 射频应用:TDA5255,PMA7100,TDA5210,
2. TPMS应用:SP12,SP30,SP37等
3. 电机控制及大功率电源,UPS,变频器,软启动器,饲服控制,并网(离网)逆变器等应用:
英飞凌(INFINEON)IGBT单管:IKA15N60T,IKA10N60T,IKW50N60T,IKW75N60T,IKW30N60T,IKW20N60T,IKW08T120,IKW15T120,IKW25T120,IKW40T120,IKP15N60T,IKP10N60T,IKD04N60R,IKD06N60R,IKD10N60R,IKD15N60R,IKU15N60R
EUPEC,LSIS,IGBT模块: BSM75GB60DLC,SKM75GB063D,2MBI75N-060,CM75DU-12F,CM75E3U-12H, LUH75G602Z,LUH75G603Z, LUH100G603Z, LUH150G603Z, LUH50G1201Z, LUH75G1201Z,LUH75G1202Z,LUH75G1203Z, BSM100GB170DLC,BSM100GB170DN2,SKM145GB176D, LVH100G1703Z, BSM200GB60DLC,FF200R06KE3,SKM200GB063D,SKM195GB066D,2MBI200U2A-060,CM200DU-12F,CM200DY-12NF,CM200DY-12H,LSIS 6 PACK IGBT,LSIS 7 PACK IGBT
LSPS IPM 模块:
IKCS17F60XXX,IKCS08F60XXX, IKCS12F60XXX, IKCS22F60XXX,IGCM10F60GA,
IGCM06F60GA, IGCM20F60GA, IGCM15F60GA
英飞凌(INFINEON) MOSFET,快恢复管, SPP20N60C3,SPW47N60C3,SPW32N50C3,SPP02N80C3,IPP60R199C6,IPP075N15N3G,IPP05CN10NG,IPP045N10N3G,IPP80N06S,IPP06CNE8,IDP45E60,IDP23E60,IDP30E60,IPP120N60N3G,SPP17N80C3
英飞凌IGBT 驱动(桥驱动,GATE DRIVE)
6ED003L06F,6ED003L02F,2ED020I12F,1ED020I12S,LX2103,
HTC及罗姆 MOSFET,PI QSPEEED 快恢复管,碳化硅(SiC)
TMU4N60
英飞凌(INFINEON) 单片机(MCU)
SAF-XC846-1FRI,SAF-XC866-2FRI,SAF-XC866-4FRI,SAF-XC886-6FFI,XC878,
SAF-XE164SM,XE162,XE164,XC167,SAF-XC164,SAF-XC167,SAF-XC822,
SAF-XC836
PI 电源芯片,英飞凌(INFINEON)电源芯片
SC1117,LNK304,LNK305,;NK306,TNY276,TNY278,LNK564,TOP245,ICE3B0365,ICE2B0565,ICE3B1065,ICE2PCS01,ICE2PCS02,ICB2FL02,ICB2FL01,TDA4863,IFX21003(双路稳压器)
4. 照明应用:ICL8001,SSL2101,SSL2102,SSL2103,UBA2014,UBA2024,UBA2025,LNK406,
LNK605DG,UBA2021,TO-252,TO-251 1A MOSFET, TO-252,TO-251 2A MOSFET, TO-252,TO-251 4A MOSFET,SHARP LED LAMP(SHARP LED,夏普LED),ROHM 1W LED.
以上请联系13728697467 郑广飞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1号(嘉麟豪庭)A栋1701室
Tel:(86)0755-83045900/01/02

网友AI(2015-01-03):
王老师您好,我最近在做控制三相直流无刷电机的实验,我想让电机在停止转动后锁定电机,就向步进电机那样,锁定后即使外力转动电机也不动。之前看到别人说可以开一个上桥开一个下桥,这样的话我也试过,但是电流太小锁不住电机电流太大会烧坏电机。我还尝试用不断检测编码器位置的方法来控制电机,具体来说就是电机偏离锁定位置后就启动电机转回到锁定位置,但是这样的话电机不易控制,电机发抖且超调量很大。请问王老师您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网友AJ:
请问王老师,直流无刷电机的直流母线电流和电压的检测精度和最终的稳态误差有关系吗

网友AK:
貌似是产生的磁场不同,一个是方波,一个正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