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串口通讯,求教。

楼主(2004-03-10):
求教大家, 三菱的plc用RS指令向串口发指令485口和232口是怎么区别的? 向485口发指令如#010(cr) 在plc里编程怎样实现? 232协议 485协议 computer =======plc=======需要接受指令的设备

网友A:
我也非常想知道。另外在computer中编好 程序怎样写入到plc中去?有什么线将computer和plc连起来就能实现?

网友B:
没有区别,只是在通讯口参数选择上分别选择232或485即可

网友C:
你可以把你的#10数据写在一个单元中,如在D0---Dn中写入你要发送的数据,采用16位或8位的发送方式,利用RS指令发送

网友C:
如果你确定了,跟我联系,我能帮的一定帮,我现在也正在进行串口的通讯程序的设计,不过我的程序需要进行CRC16校验 024-23210713 张

网友D(2004-04-09):
想入行者,其实PLC和电脑有专门的串口通信连接线,你可以通过编程软件在电脑上先编梯形图之类的,然后再通过命令发送给PLC. 有空可以联系哈: tc7911@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