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采集磁力数据

楼主(2004-03-10):
请问怎么可以测量磁力或者压力,并将其传入计算机中,其中需要什么硬件呢?

网友A:
选择匹配的传感器,然后通过数据采集卡采集数据。

楼主:
谢谢你,这个我有些了解,不过,具体的能不能再说一下呢?我没处理过,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 还有,传感器和数据采集卡怎么选,选什么型号,类型的,品牌的好一些呢?期待感谢再次指导

网友A:
传感器的种类繁多,如果你对精度要求较高,重点应该考虑转换精度;选择数据采集卡,就要看你需要的通道数,采集精度,采样速率等等,可以看看凌华的产品,请浏览网站www.adlinkch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