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4-03-10):
我第一次做485通讯!还忘各位指点!hjw40@yahoo.com.cn

网友A:
众所周知,RS-485串行数据通讯功能已经是变频器普遍具备的基本功能之一,且主要被应用于计算机通过功能软件对变频器进行参数设置或状态监视.RS-485串行数据通讯是一种平衡驱动差分接收的多发送器的电路标准,它允许双线总线上一个发送器(主站)驱动32个负载设备(从站),且具有通讯速率高(最大10Mb/s),传送距离远(最长1200米),抗干扰能力强等诸多优越性能,已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现场总线控制中.那么,在变频器的实际控制当中能否应用到它的RS-485通讯功能呢?    运用可编程控制器PLC对变频器的常规控制,一般是变频器的控制输出信号(如报警输出.运行信号.频率到达.监视转速模拟量输出等)进PLC的输入点和模/数转换模块,变频器的控制输入信号(如正反转输入信号.多段速选择控制.故障复位.模拟量频率给定等)从PLC的输出点和数/模转换模块获得.这占用了PLC较多的输入/输出点,且还需要添加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特殊功能模块.这种控制模式极大地增加了变频器的控制成本.另外,变频器还必须进行繁琐的控制线路的配线,使得变频器的运行稳定性降低,变频器维护和故障排除变得困难。如果几台变频控制电机要进行同步运行,这种控制模式就更加难以满足需求.然而,应用变频器RS-485通讯功能进行控制能完全克服常规控制存在的许多不足。下面,我以三菱变频器配合三菱的PLC及触摸屏为例浅谈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应用经验。    三菱变频器的操作面板接口即是一个RS-485串行数据通讯接口,在三菱FX系列PLC上扩展一个RS-485通讯模块(型号:FX-485-BD,市场价格仅200元左右),再配备一根5芯的通讯电缆将变频器485通讯接口同PLC的485通讯模板相连接,就能够实现可编程控制器PLC通过RS-485通讯对变频器几乎所有运行功能的控制,包括变频器的正反转控制.点动.多段速度选择运行. 频率的连续无极给定及电机电流.转速与故障的监视(PLC需配备触摸屏,通过触摸屏进行电机频率设定及电流.转速和故障的显示)等诸多控制功能,甚至还可以用触摸屏直接设置变频器的运行参数。而且,最多32台变频器可挂在这条RS-485总线上,实现PLC对变频器的集散式远程控制(其对多台变频器同步运行控制效果尤为理想)。   在设计软件方面,首先对变频器通讯环境进行参数设置,包括站号.波特率.奇偶校验等。然后,根据变频器的通讯协议,运用三菱可编程控制器的串行数据通讯RS指令,作出PLC对变频器实行控制的梯形图程序,如果配有触摸屏,可将触摸屏的软件设计也纳入对变频器的监控中,以实现变频器更多的控制.运行.显示功能。    运用RS-485串行数据通讯总线对变频器实行控制,能极大地节约经济成本而又有效地满足控制需求,是一项值得推广的变频器控制技术。我希望同各界朋友相互交流,共同促进变频调速技术在工业控制领域的广泛应用。       武汉瑞菱工控服务中心    http://www.RL800.com/ (027-50861177 13035108246)          瑞菱工控

楼主:
请问你那里有三菱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