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的型号?

楼主(2004-03-10):
谁给说说富士变频器5000 VG5和P9S的区别,操作面板能不能通用,谢谢。

楼主:
什么是VC控制,我们的电梯使的是VG5N型的

网友A:
谁知道富士变频器中文说明书哪里可以下载 ? 谁有的话发一本给我参考一下,常用的型号都可以,谢谢! email:blue_63482414@163.com

楼主:
我也需要富士变频器的VG5N和P9S的中文说明书 谁有给发一个,谢谢。 P9S报“OC3”故障是什么意思,我把变频器停后重起后恢复正常。

楼主:
P9S的“数据保护”怎么解,知道的给说说,谢谢。

网友B:
你要操作面板吗?我有两块。

楼主:
面板我有谁给说说下面的问题 P9S报“OC3”故障是什么意思?P9S的“数据保护”怎么解?

网友C:
同时按》与^键既可,OC为过电流

楼主:
to:LHB 那把数据改完后在恢复保护怎么办。谢谢

网友C:
设为1即可。可以电话交流。021-56711165,13003108495

网友C:
N是低嘈音,所用模块电流加大一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