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的通讯

楼主(2004-03-10):
请教各位高手,救救我。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台达触摸屏跟西门子PLC连不起来,上面显示COMMUNICATION ERROR ERROR CODE==0204,反复查连接线和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PLC 为S7-200 CPU 224 触摸屏为PWS1711

网友A:
在PLC与屏通讯之前,将PLC设定为“RUN”试一试。 我是PWS-1711屏的代理,您也可以致电我公司,让我们的技术人员为您解决。 010-62638140 小张

网友B:
你可以在你的触摸屏编辑软件中画面编辑界面的左边有一个控制器 设置一下它的通讯波特率。

网友C:
请将人机通讯口的波特率和PLC通讯口的波特率调成一致,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哈哈,先看一下人机的通讯灯,快速且均匀的闪烁是正常的反应,如果有时闪烁很快,有时很慢,应该是PLC部分地址读不上来,检查程序编写。如果都很慢,哪证明一点都没有通讯上,应该从接线,通讯设定,指拨开关等方面检查。

网友E:
台达触摸屏跟西门子PLC224之间不用写通讯的程序。

网友F:
5号拨码开关OFF,搞定!

网友G:
查找这个代码是什么问题,找到这个问题后再去解决。

网友H:
请你告送我触摸屏的端口参数,另外你是通过什么协议通讯? CPU224本身的通讯口只能通过PPI/MPI或自由通讯方式。 也许我能帮助你。

网友I(2004-04-09):
我现在使用eview的触摸屏和单片机通信,用c51编写的 通信程序,通过串口调试程序,能看到正确的收发数据,可是单片机和触摸屏正常通信后,触摸屏 上没有显示单片机发送的回复数据,只是com灯一直在闪,也不能在触摸屏上输入数据。请教各位大侠,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我的email是hollyhyl@tom.com(我用的是modbus rtu通信协议)

网友J:
我建议当你的问题解决了之后,要把你到底存在问题的原因,解决方法公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