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gp 注释乱码方法谈

楼主(2004-03-10):
我用的是FXGP-WINC。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元器件注释乱码,是日语不懂了。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在WIN98下使用就可以了! WIN2000及XP下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我的軟件就在WIN2000下運行﹐注解不會亂碼。早先在WINXP下注解也是你說的那樣﹐無法﹐換操作系統了。

网友C:
我的在98下运行,但就出现楼主说的乱码,怎么会这样

网友D:
我也碰到过,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而是电脑的事,我有两台电脑,都是WIN98,但一台是乱码,而另一台显示是中文的,而且是同一个软件安装。你换台电脑试试,绝对行。

网友D:
要兼容机才会显示正常。

网友D:
要IBM兼容机才会显示正常.

网友C(2004-04-11):
要IBM兼容机才会显示正常.????????????

网友E:
98 不会出现乱码.

网友E:
要IBM兼容机才会显示正常.是这样吗?

网友F:
应该是电脑的语言系统有问题 ,我也遇到过的,你把电脑的语言设为与软件相适应的就可以了,我在XP里也遇到过。你试试看吧,在电脑的控制面板的区域语言设置里更改。试试看吧。

网友G:
在windows系统字体里把日语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B(2005-05-17):
最近我找到高级的三菱编程软件,在WINDOWS XP下注解也不乱码。 该软件是SW7C5-GPP。

网友B:
软件是SW7D5C-GPPW-C,刚才没说全。现补充一下! 004-384557933 061-383949269 052-384205687 804-999559933 570-986818410 904-099559933 917-500761844 SN号随便用一组!

网友H:
正如gxzyj110所说,是跟操作系统有关,一般XP的系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G:
你直接在IE工具选项里面看语言,选中日语,然后看其显示的日语文件记住,去系统下找到windows/fonts,即字体文件,删除那两个日于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I:
在WINDOWS下为何删除不掉日文字体呢?   在DOS下的删除日文字体的命令及格式请指教!

网友J:
你先进入dos 系统,然后再c:写入windows,按下enter,在写入fonts,按下enter,在写入del以及你要删除的字体,在确认一下,重新启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