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如何使用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4-03-10):
请问谁可以教教我如何把旋转编码器与计数器、电动机相连,并用软件来进行控制电动机的转速改变啊

网友A:
软件装哪,是用变频器还是工控机,还是其他

网友B:
旋转编码器和记数器可以与电机连接在同一机械传动系统中,旋转编码器和记数器的反馈连接到PLC的高速计数摸块,PLC的模/数转换摸块输出到变频器,变频器再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