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设计

楼主(2004-03-11):
我正在设计一个系统,要求上位机用VB/VC编写,可以进行转速、温度、位置的控制。速度用电动机,温度用温控仪,位置用旋转编码器和计数器。 请问那位高手可以给我指点一、二。告诉我这个系统该如何设计,软件如何编制呢? 谢谢! 可邮件联系我:meiyingycy@eyou.com

网友A:
选择相应的板卡就行

网友B:
我公司推出运用日本NOVA公司专业电机运动控制芯片MCX314、MCX312开发的PCI、ISA总线运动控制卡 MC6314(三轴运动控制卡)、MC6414(四轴运动控制卡)、MC6514(五轴运动控制卡)PCI/ISA总线运动控制卡,该系列卡为半长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功能,可驱动步进,伺服系统。可实现单轴运行或三轴联动、任意两轴联动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三轴/双轴/单轴系统联动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三坐标/两坐标钻铣床、电脑雕刻机、小型实验台等精确定位控制系统。 MC6112(单轴运动控制卡)、MC6212(两轴运动控制卡)PCI/ISA总线运动控制卡,该卡为半长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功能,可驱动步进、伺服系统.可实现单轴运行或两轴联动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双轴系统联动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两坐标钻铣床、电脑雕刻机、小型实验台等精确定位控制系统。

网友C(2005-06-08):
这位仁兄如何联系啊?本人想购买运动控制卡啊!

网友D(2006-01-20):
TO:111111,请问,贵卡的单轴取样时间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