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磁阀的电气符号和文字符号是?

楼主(2004-03-11):
请问电磁阀的电气符号和文字符号是?请赐教!

网友A:
HV,图型符号查查

网友B:
文字符号应该是: YV 详情请登陆网站: http://www.chinakong.net/asp/article/list.asp?owner=4

网友C(2009-01-17):
文字符号:HV;

电气符号:见国标GB4728.11-85中的序号11-16-03

网友D:
四楼说得很好!我们这里电磁阀位号前缀是XV然后是位号阿拉伯数字XXXX。

网友E(2009-03-16):
电磁阀以及电动泵的电气特性曲线是什么啊?

网友F(2009-06-03):
应该是吧??

网友F:
应该是 Y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