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物位仪如何选型?

楼主(2004-03-11):
需要那些技术参数? 是否需要另配传感器元件?

网友A:
超声波物位有一体的也有分体的。选型主要看介质和温度、压力、测量范围等。

网友B:
距离、被测物体、输等等出

楼主:
谢谢楼上, 再请教: 如果需要物位仪提供物位的模拟量信号,需要增加额外配置吗?

网友C:
如果是一体的就不用,他们都会有带模拟信号输出的

网友B:
超声波传感器有模拟量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