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0v转380v电源???

楼主(2004-03-11):
我现有一台0.2KW的起重设备电机 本属380V电源 现场条件只能提供220V电源 请教高手采用什么方法最简便快捷且经济实用? 急盼回复!谢各位了!010-68754807 王 langzi3624@163.com

网友A(2004-08-31):
我也想知道,帮你顶

网友B:
采用升压变压器,就能从220到380

网友A:
但是 单相怎么变三相呢? 220V 是相电压,即相对零(地)电压 380V 是线电压,是相对相电压, 用变压器怎么弄?把相电压升高能行吗?

网友B:
单相220变二相380的用升压变压器就可 单相220变三相380的用220V的变频器就可,出来电压为3相380

网友C:
参考一些三相380v电机加电容适应220v单相电源相关资料,只需一二拾元即可

网友D:
做一个调相电路。

网友E:
求助: 我们有380V的电源插口,请问怎样才能转换成220V的电源插口呢?是否需要什么转换插头之类的东西???

网友F:
单相的,用变压器;单相变三相,用逆变器。

网友G(2004-12-06):
加装一台变频器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H:
三相电机并电容是可以改为单相220v用,但此时电动机的功率只有原功率的60%左右。

网友I:
用台达0.5KW变频器220V的,将电机改作三相220V角接就行了.

网友J:
用220伏的单相变频器变成三相,在加升压变压器,但频绿应在30到60赫兹

网友K:
这很好解决,有我们公司的变频电源就可以了。电压,频率都可调节。

网友L(2009-02-04):
jie jue le ma?

网友M(2009-05-06):
我公司销售单相220V输入变三相380V输出ACT电源有需要请拨达电话:68685747 手机:13520798761

公司网站:www.bjdfjk.com

网友N:
用变频器就能实现,qu

网友O(2009-09-28):
你那个实现了吗?我现在也想找一个转化的东西

网友P:
我可以把380v电机加电容来适应220v单相电源针对你0。2KW的电机,只需用一只(略大于14UF的交流电容)。

网友Q:
我们能实现,怎么好多人没听说过吗?我们有成品的,0512-69176280 刘先生 沃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