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220v转380v电源???

楼主(2004-03-11):
我现有一台0.2KW的起重设备锥形电机 本属380V电源 现场条件只能提供220V电源 请教高手采用什么方法最简便快捷且经济实用? 急盼回复!谢各位了!010-68754807 王 langzi3624@163.com

网友A:
加一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B:
原来电机是三相吗?现场电源220V 是三相吗?如果是那么改电机Y形接线为三角形,若现场电源是单相220V 那么搞一个220V输入的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电机还是改接三角型接法.如有问题请mail wzhzj@263.net

网友C:
可以加一个220V变380V的变压器。如有问题请电话联系010-62652109

网友D:
我公司有种变频电源,可以单相进,三相出。但是用在你这里可能有点太浪费了。呵呵,感兴趣可以和我联系。13001961312

网友E(2004-05-06):
三相电动机,可以加一个电容,一个电感组成列相电路,接到单相电源上.MQH6789@163.COM

网友F:
决定于现场条件,如市电单相220v,加变压器或者变频器,还有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