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选型,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2004-03-11):
我在做一个系统,要用到编码器来计量长度,长度到冲孔或剪切!精度在误差3MM左右,不知道选用OMROM什么型号编码器(绝对型还是相对型的)比较好,还有CPM2A的PLC有高速计数输入吗?

网友A:
你是用在冲剪机床的么?你选E6B2的就行。CPM2A有高速计数输入。

楼主:
哦,好的,谢谢你了!和冲剪机床原理差不多吧.那个型号的编码器是增量型的吧?那接线时A B Z相都要接吗?

楼主:
如果是脉冲计数的话,应该接A相就够了是吗?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回答了呢?

网友B:
没问题。如果你要正反向都要计数的话,再去接B相。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用日本莱茵系列产品,它们公司产品的性价比相当不错。

网友D(2005-09-24):
我也用莱茵的产品很久了,性能好,价钱比欧姆龙便宜很多。

网友E(2008-05-23):
台达的性能也不错,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