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rs485-rs232转换后读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4-03-11):
如题!应该怎样做用VC!? 谁能给我设计思想?谢谢

网友A:
用一块 7520 作信号转换, 然后您只要对 COM1 Read/Write 即可.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网友B(2004-05-15):
用VC的话就是串口的程序设计咯。VC里有一个控件MSCOMM就是做这个事情的,用一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网友C:
是的,做PC机串口通讯的程序,用MSCOMM就可以应付一般的应用,我一直是用这个控件的,已经用VC做了好几个串口通讯的程序拉

网友D(2006-03-30):
请教一下楼上的,用MSCOMM控件可以实现波特率任意编程吗?比如125000bit/s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