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与S7 300组态问题

楼主(2004-03-11):
系统组成:上位机:WinCC5.1Asia 通过CP5611连接S7 300 315-2DP 在WinCC中添加 “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CHN”驱动程序。 问题:在上位机组态画面上可以成功访问PLC内部的各个变量区(I、Q、M和DB区)。 在网上看到有通过“OPC”进行连接的示例。 我的理解是:OPC用于不同产品之间的数据交换(譬如:IFix与simens PLC) 1.上述的这种组态方法是否正确? 2.在本系统中有必要使用OPC吗? 3. 使用OPC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这种方式下不需要使用OPC,专用的S7驱动通讯效率和可靠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