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3-11):
我有台大功率变频器需要空载点亮(检修用),怎么实现?能告知原理?

网友A:
“空载点亮”是何意思?

楼主:
上电!没带负载

楼主:
因为在大楼里没这么大容量的空开

网友A:
用小的都可以!

网友B:
一般而言,没有带电机的情况下,大楼负荷可以启动变频

楼主:
但现在一上电空开就跳了

网友A:
最好通过一个200W的变压器!

网友C:
你可以用5OOVA的调压器加一个220/380V的变压器,加电调压就可以了,最好是三相的,500VA的调压器可以调试200KW的变频器呢。

网友D:
TO CCQT: 变压器应该就可以,为什么还要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