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换向究竟有多快?请高手、老手、高高手讨论!

楼主(2004-03-11):
在某应用场合使用伺服电机A及伺服电机B,他们相互间的运动关系为:A轴为旋转轴始终匀速旋转,当A轴转到0度时B轴启动正转,A轴转到60度时B轴停止,A轴转到180度时B轴启动反转,A轴转到240度时B轴反转停止,A轴再次转到0度时B轴再次启动正转,如此反复。对于A轴始终匀速运转没有问题,但对于B轴需要频繁的启动停止且还要换向,因此响应速度、再生能量消耗等都成为问题,请教大家的是A轴在什么转速下B轴才能跟的上,A轴转速能超过500rpm/min吗?

网友A:
伺服电机每分钟可以定位100次以上,你的500R/M,可以实现 500,相当9R/S,9*4=36,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当A轴转速是300rpm/min的时候,相当于每秒5转,则B轴要每秒启动10次停止10次,则B轴每分钟要启动600次停止600次,这当中还要反向,如果负载是大惯量的根本不可能,在假定负载是小惯量的前提下速度能有多快?

网友B:
想问你用的是什么系统?我在一个设备上见到1电机每分钟起停350次, 没有问题.

网友C:
我们公司的驱动加电机,我做了一个测试:电机A超一个方向走,当A奠基电机每转90度,B电机换向走90度.经过反向加转90度测试需要10ms,电机都跳起来了,只能放在一个泡沫盒了.我的程序周期是400us,在驱动器里运行.

网友D:
速度慢的话应不会跳起来,想问楼上电机得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E:
您的问题在忽略掉一些指标后,可以精确计算的,放一些计算余量后是可以实现。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机械上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会造成损坏。您提供的资料以及上述几位朋友的回复都没有涉及到有用的技术指标,这样的计算是没有意义。您如果需要帮助可以通过DYWP@SH163.NET与我联系,我可能能够帮助您。

网友F:
同意楼商说的。你还是先根据电机的参数——最大加速度来计算一下,然后看有多少余量,再考虑机械结构的问题,看能否实现吧。

网友G:
我曾遇到类似的问题,我同意你的看法,大惯量的情况下做到这点不太容易。为此我曾查找过一些资料,我觉得这是伺服电机动态响应能力的问题,既伺服的加速特性,应涉及到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两个方面,在我查找的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中,最快的加速时间是12us,不知这样的响应速度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最后结果应结合你的转动惯量计算后确定)

网友H:
我用过富士伺服它的响应时间是600HZ,是目前所见伺服里最高的。 对加减速特性要求较高的场合尤其适合。

网友I:
请问各位大侠:Ω BAUMULLER NURNBERG是什么品牌?德国产品。其中MU和NU里的U里面有两个小点,两个词组应该是德语。此伺服器通电后一开机就跳控制故障,请问大家有没有解决的好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J:
我公司主要代理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安川交流伺服电机,以及精密行星减速机,和一到八轴的控制板卡.精密平台.转台。如果您需要我们的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给您供货!期待与您的合作!    北京阿沃德公司 高慧 010 - 65546705 65546706 65546720

网友K(2004-06-02):
QQ:58967917 有空大家聊聊吧

网友L:
REDCYBER的伺服驱动器,响应时间是1000HZ,是目前所见伺服里最高的。

网友M(2004-10-10):
如果要在此场合用真流伺服就很容易做到了,不知.........

网友N:
不停地加减速,请考虑电机的发热问题,此问题没解决,一切都白忙活。

网友O:
我也在寻找功率100瓦左右,能够达到每秒正反转8~15次,每次360度并且有定位要求的伺服电机,各位大侠能否赐教?

网友F:
这个应该没问题.你的负载多大,特别是惯量。我空载做过实验,大概可以到7~9次。

网友O:
负载和惯量都不大,所以所需功率不大。负载大概只有约50g左右,由钢丝带动,伺服电机连接线轮和另外两个线轮组成环路,由伺服电机的正反转转换为负载的往复运动。但往复距离随时间进程而缩小。也就是说换向频率随时间推移线性增大。请问最合适的伺服电机及驱动是那种?

网友F:
你这个定位精度要求高吗??如果高的话,线轮估计够戗满足。你可以考虑试试安川的,我用做实验就是用的他的200的,100的性能和200差不多,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过,具体性能还得带负载再调。

网友O:
定位精度大约要在10μm~0.1mm左右,具体的数量级我们还在探讨。不过至少应该在0.1mm。有人推荐台湾东元精机的产品,不知合适否?我们算出的电机转速大约为3000RPM。

网友F:
不好说,因为没试过,而且不知道其具体的性能参数。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啊,所以没办法给你建议。 至于要达到3000转,我觉得肯定没戏,你用最大加速度算算看,光加速到3000就得多少时间了。

网友O:
我这样提要求并不是异想天开,事实上,意大利、瑞士和我们类似的设备上已经实现了上述性能,而我们只能采用机械动作完成近似的功能,可靠性差,且磨损严重。但由于他们的伺服系统都是和设备一起配套开发的,我们只是看到外表而无法了解其具体参数,只能感叹国内这方面还是远远落后的啊。感谢指教!

网友P(2010-06-25):
上位控制器不考慮進去 可能都在做虛功

曾做過用歐洲控制器 歐洲伺服電機作電子凸輪動作 X 30mm Y50mm  虛擬軸可跑到 1500RPM  使用自己控制器 只能到3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