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QBENCH的问题1

楼主(2004-03-11):
DAQ2204和DAQBENCH共同使用 在DAQ2204-OCX的AI例程里,只有一个DCHART窗口来显示VALUE数组的波形。假如有两个DCHART窗口,分别显示VALUE里面的两个数,要怎么做?

楼主:
我有办法了: READCHANNELS采集的所有数据存放在一个一维数组VALUE(6)里。 我想把其中3个数据用一个DCHART来显示,剩余的3个数据用另外一个DCHART显示。 重新建立两个一维数组A和B,VALUE的3个数据赋值给A,剩余的3个数据赋值给B,再分别用两个DCHART来显示这两个数组A和B,就能实现上述功能。 具体的代码: daq22041.AI.readchannels VALUE for i=1 to 3 A(i)=value(i) next for i=4 to 6 B(i)=value(i) next dchart1.plotcharts A,3 dchart2.plotcharts B,3 这个方法可能有点笨......

网友A:
可以通过DChart的属性-》Chart-》绘图模式选项来实现,选择“覆盖”模式,多条图形在同一Chart中显示,选择“堆叠”模式,控件会自动将存储在同一数组中不同通道的数据分开显示。

网友B(2009-02-22):
我在用DAQBENCH的DChart控件做曲线时,想实现这样的功能:
曲线纵坐标为数值,横坐标为时间当鼠标在曲线上任意一点停留时,我想得到曲线在这个点位置的纵坐标值,
以方便查询曲线的数据。有办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