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输出问题!!!

楼主(2004-03-11):
首先谢谢各位对本人的帮助!在模拟输出上又遇到了点问题,要请各位多多帮忙! 在选择模拟输出的上一块的时候,直接选一个“计算值”就可以输出,如果在用一个“计算值”再输出到下一个“计算值”,再由这个“计算值”输出到“模拟输出”块就不行了,不但不能输出,还连带使前面的“计算值”和“模拟量输入”也出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怎么没有人理我啊哇。。。。。。。。。。。。。。。。。。。。。

楼主:
为什么每次都是第一次不行,今天再搞居然就可以了,咳,GOD knows w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