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请问力控的老师

楼主(2004-03-11):
请问力控的老师:我在做DDE通信时(DB为客户端)提示“访问不存在的点aa。pv”(aa。pv是我定义的连接EXECL97的数据库变量);做历史报表时也提示“访问不存在的点”,为什么?“在此处指定的数据库点参数必须已经指定保存历史数据”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三维力控软件的第一个步骤是建立数据库点,你没有建立,所以有以上的问题。

楼主:
是的,但我已经数据库组态中定义。

网友:
你已经在数据库组态中定义了数据库变量对吗?定义变量的时候保存历史连接项也连接了吗? 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软件呢,可以到网上更新2.62B的了. 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10-82856161--1007,62639719.

网友:
请到网站下载力控新版本软件吧。

网友B:
1、提示“访问不存在的点aa。pv”,可能是在工程运行的同时又在数据库中新定义了点aa。pv。 关闭运行画面时,注意力控实时数据库是否退出。 2、做历史报表时也提示“访问不存在的点”,原因同上。 3、“在此处指定的数据库点参数必须已经指定保存历史数据”是因为点aa。pv在数据库中没有设置历史保存。

楼主:
谢谢大伙!历史报表的问题已解决,“访问不存在的点”是由于开始时间设的不对。但力控访问EXECL还是有问题。

网友A:
什么问题,你通过ODBC还是DDE访问,DDE方式要注意参数的设置。

网友A:
还有你用的EXCEL是97还是2000以上的DDE版本,里面的设置是不同的

网友(2004-04-18):
请问力控老师: 怎么在实时趋势曲线上,不能实现像历史趋势曲线那样单独显示几条曲线中的一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