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如何通过工控机I/O卡读编码器A,B,Z相脉冲?

楼主(2004-03-11):
(无正文)

网友A:
买编码器卡比如adlink pci-8133

楼主:
如将编码器的A,B,Z相分别接到数字I/O输入卡的输入端,并对输入端读入计数,来判断电机位置,是否可行?

网友B:
关键是你的I/O的频率能不能跟上,再就是干扰问题,之所以用A+,A- B+, B-实现正交编码就是为了避免干扰丢数的情况, 一般I/O如果采用光电隔离,估计撑死也就500Khz,当然如果你的要求不高也可以这样做,然后自己再做一下解码算法, 如果不用光电隔离,频率倒是高了,抗干扰可就差了,而且很容易烧IO 做实验的话,用IO没问题,如果做产品,还是用编码器卡比如adlink pci-8133,呵呵

网友B:
对了,还有正向,反向问题,也需要自己做算法,

网友C:
Down=(A+).(/B) + A.(B+) + (A-).B + (/A).(B-) Up =(/A).(B+) + A.(B-) + (A+).B + (A-).(/B) 说明:+代表上升沿 -代表下降沿 /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