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调节阀

楼主(2004-03-11):
我厂为保证点火油压在2.5MPa,在点火油泵出口管(直径好象是60MM或76MM)装设了一个安全阀和一个手动回油阀,当油压超过2.5MPa,安全阀起座,这时就要打开回油阀降低油压以使安全门回座,而当油压低于2.5MPa,则须关小回油阀,以保证点火油压值。现在我们想把回油阀由手动截止阀改为电动调节阀,使其根据点火油泵出口油压的变化而自动调整阀门开度,以便减少人工操作以及避免启动或检修备用点火油泵时安全门频繁起座。

网友A:
就是这样啦,不过我觉得用气动阀好一点

网友B:
这样会增加一些费用。当然好用了,阀门本身可以通过调节流量来调节压力的嘛。

网友C:
幸运星先生,我现有这样的一种自力式压力调节阀,无须电控或气控, 完全利用介质自身的压力,当介质高于2.5MPa时,该阀开度减少,及到2.5MPa为止;当介质压力低于2.5MPa时,该阀开度增大,及至压力恢复到2.5MPa为止。并且压力可调,精度5%.并且你的回油阀不须要你去控制。该阀价格合理欢迎索取详细资料。电话:0571-63435338-8002王工

网友C:
诸葛亮先生: 1、你没有告诉我信箱地址,我无法发送邮件; 2、就是我的资料内容很多,你如需要请告知我你的详细地址。

网友D(2004-08-13):
用自力式调节阀理想不用电不用气节约了能耗

网友E(2008-07-19):
电动球阀,电动阀门,电动调节阀,电动硬密封球阀,比例积分调节阀,智能型电动调节阀
流量特征可线性化、可取代老式调节阀;
体积小、重量轻;
进口关键零部件、高可靠性
真材实料、确保长寿命;
阀门由不锈钢制造、高档美观;
可选用4-20mA智能调节;
有常温型、中温型、1.6-4.OMPa。
公称通径 DN8-400
公称压力 PN1.6,6.4MPa
阀体材料 铸钢、不锈钢
密封材料 聚四氟乙烯、不锈钢
适用温度 常温型-40~180`C;高温型-40~450`C
不仅适宜控制一般的流体介质,而且尤其适宜控制纸浆、污水、含纤维和微小固体颗粒的介质,广泛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等行业。

定货时请说明
1、电源电压:AC220V,AC380V,DC24V;
2、介质类型、温度、压力;
3、开关控制,还是调节控制;
4、何种控制信号,须何种反馈信号;
5、您需要的球体通孔形状或流量特性。
咨询:0755-81535537

网友F:
相当简单的问题,只要你有想法,就会有厂家满足你

网友G(2012-06-09):
貌似自力式调节阀就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