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些基础问题?不吝赐教啊

楼主(2004-03-12):
现有一功率采集卡,有协议,用232-485的转换器接到计算机的com1(232串口),请问在labview中如何获得功率卡中采集的数据? 迷惑:需要另外编写驱动吗?在labview中具体用到什么函数? 或者直接按232串口通讯发命令读取?如何发送,读取? 导师给的第一个任务,一定要完成啊......

网友A:
偶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帮顶下

网友B:
2种方法: 1、去NI网站上找找有没有这种仪器的驱动 2、用VISA编写,不过你要知道命令集

网友C:
再请问命令集具体指什么,对测控仪器了解不够.... 不知道VISA具体完成什么工作,我看过的参考书解释的都不清楚啊,还是我没看明白,感谢楼上的回复啊!

网友D: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E:
VISA对应简单的串行通行只有3个功能块,应用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