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转矩测量方法

楼主(2004-03-12):
请教各位专家及老师: 如何能知道直流电机的转矩?已知电机的说明书及电机的各项运行参数,怎样通过计算得到电机转矩。请给指点一条明路,谢谢!!!

网友A:
P=M*n P=T*n

网友B:
T(N.m)=9.55*P(W)/n(r/min)

网友C:
问一吓,电机说明书里会没有提及堵转和额速转矩这两个最为重要的参数?顺便说一吓,按照功率呀什么算出来的都不太准,因为转矩是电机的结构参数,反推多少都会有误差。

网友B:
一般来说,直流电机的铭牌上面就会标明电机的额定功率、额定转速、额定电压,大多数时候还有额定电流,用这些就可以折算额定转矩了。这个误差是可以忽略不记的,这个值很准确了。

网友D(2005-10-19):
T(N)=9550*P(N)/n(N)

网友E:
5楼说的对

网友F(2006-04-26):
那位大虾请问,要知电机砸数要那几个参数

网友F:
请问那位大虾,要知电机砸数要那些参数

网友F:
下面引用由ken在 2006-4-26 11:49:00 发表的内容:
  那位大虾请问,要知电机砸数要那几个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