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MR-J2S-200B驱动ALARM

楼主(2004-03-12):
各位大虾帮帮忙 我公司一抬磨床目前有一故障。用三菱MR-J2S-200B驱动。目前频繁报警 。ALALM NUBER 92 说明书显示BATTERY LOW 。更换一BATTERY故障依旧。更换驱动器后依旧。怀疑为编码器CABLE 故障。为何??? 急!!!

网友A(2009-05-03):
专业销售维修三菱伺服13556213286

网友B(2010-06-10):
92 故障不影响正常功能的

DRIVER:电池电量低下

网友C(2011-12-10):
就是不可以绝对位置了,看看是不是电池插头的线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