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我的labview毕业设计的简单问题(数据采集)

楼主(2004-03-12):
刚接触labview,我想问下数据采集卡传上来的数据是怎样的?这样说吧,我只做显示终端这部分,数据采集,结构设计以下部分是另几位同学做,所以导师让我自己设数据,我想知道我该怎么设?是一个数组吗?还是...?盼回复...

网友A:
是2进制数,看函数对应关系

网友B:
甜心猪猪,我也是虚拟仪器的毕业设计,没接触过,所以很盲目!到哪里下LABVIEW和LABWINDOWS/CVI呀

楼主:
labview我们实验室可以上,我寝室的是用实验室的装的,所以也没办法答复你喔 plc老兄,听名字就知道是微电方面的高手,可以告诉我详细点吗?是做水分测定的显示终端,函数肯定难出来,因为他们在做快速测定的研究,不知道这期能不能出来,所以导师才让我自己设,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设定这个东西.跪谢 qq15713561

网友A:
信号采集卡采集的是标准信号4到2毫安电流或是0到10伏电压,你想想如何把他们的数据转换成这些标准信号

楼主:
不是很明白,问过导师我不用管如何转换,自己设就行了,我不知道设的这个是如何体现?或者说是设一个数组,还是啥子东西,总之要可以实现每几s"采样"一个值形成波形,可是设成数组总有穷尽,设成随机数它又失真,所以......我刚开始用labview,也许不是很能表达出来我的意思,希望可以看懂,盼回复...... 另:波形显示是用waveform chart吗? 如果用一个图象的颜色深淡变化来体现水分的含量,我是不是要学密度图形intensity graph这块?

网友C(2004-05-16):
甜心猪猪:回答你两个问题,1.waveform chart用来做适时显示,而waveform graph 是一块,一块地描绘数据,即一般做一次性显示用. 2.是不是要学密度图形intensity graph这块?--是

网友D:
偶是labview的菜鸟系列人物,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我的数据采集卡PCI-9~~~系列的(具体不记得了),为什么安装上以后,无法检测到DAQ卡的存在呢? 我看到有 的地方上说要是因为没有Data Neighborhor。使用NI DRIVERS光盘,安装DAQPROVIDER后即可。是这样的吗?可是我找不到DAQ PROVIDER

网友E:
我需要采集卡资料。多谢! mail:wdzhuff@163.com

网友D:
吴方兵你好,我需要些采集卡资料,谢谢! e--mail:gongningbo@163.com

网友F:
数据采集资料可以到http://www.simwe.com/vi/download.htm上去下载.我做的题目是<基于labview的视觉应用研究>各位有资料的往我邮箱里发 jhg87@163.com 谢谢

网友G(2007-04-19):
labview软件当中有一部分是通过DAQmax或这是传统DAQ设置数据通道,采集数据输出的,一般采集的数据是电信号,要转换成其他信号的物理量

网友H:
我是做有关labview的声音的输入输出,下个月答辩,心里没底很紧张,希望有资料的前辈能给我些帮助!!

网友I(2007-10-30):
我也是做有关数据采集的毕业设计,可是我什么都不懂 ,有哪位大大有资料的,请给我一份好吗?数据采集的和labview的,非常感谢,我的邮箱lina020559@yahoo.com.cn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J(2008-05-02):
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   基于labview的图象分离研究   我都没接触过,谁能帮帮我忙啊,5555QQ87865366,MAIL:youshuimolan19@163.com

网友K(2009-05-08):
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  基于labview的热电偶校正仪表设计   请求各位帮忙谢谢    QQ804426717   邮箱  80442671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