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调速控制

楼主(2004-03-12):
变频器可接受什么信号对其调频?有一模块可以输出电压信号(可能是10V/DC),还可以提供24V/DC电源,我该如何去接线?变频器是否还要反馈给模块4-20mA信号?这个模块是自动对变频器调频的.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用的什么inv

楼主:
水长你好:我是个初学者,inv是指什么?

网友A:
就是所说的变频器!

楼主:
这个INV是用户自己配的,我们公司不提供具体型号.只有个模块控制INV,模块的工作原理:当检测到设备主机功率过载时,将减少给主机的负荷(即,给料量.我们的设备是碎石机),即对给料装置的电机减速.

网友A:
通常的变频器都可以接受电压或电流信号!得根据具体情况来做出相应的控制!

楼主:
变频器可以为我所使用的模块输入4-20毫安信号吗?

网友A:
有的可以!也要看具体的品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