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施耐德TSX P...系列PLC的大虾

楼主(2004-03-12):
最近接触了施耐德比较早的PLC产品,由于资料少,有些问题不明白,请教用过此产品的大虾帮忙。 xw1209@263.net

楼主:
刚才忘了附上问题了。 我们的PLC设备内部字存储器中的一些预设的值丢失了,我想问一下都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你把具体情况说详细一点。

楼主:
谢谢回复,但可以肯定不是电池没有电。

网友B:
在下载程序时应将寄存器选中,这样就可以将寄存器预设值保留在CPU中了。还可能联机在线预设了寄存器的值,但离线看程序中寄存器的值可能为零,联机下载后,会丢掉预设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