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与西门子PLC的通讯

楼主(2004-03-12):
IFIX的西门子驱动我有,但一直和西门子的PLC(MPI或PROFIBUS)连不上,不知如何读取PLC的数据,望各位高手指点.非常感谢.(好像西门子方面的设置问题) 电话:0316-6163683 邮箱:DHT108@163.COM

网友A:
同求,是不是还要单独买一个西门子的softnet作为驱动啊,那就惨了,但是那样肯定可以的,西门子方面说的.

楼主:
softnet与simatic net 是一回事吗

网友B:
softnet只是5611或5613卡的驱动而已,,simatic net是对5611卡或5613卡进行硬件组态用的,但你的pc机上完全装了step7话就不需要装simatic了,这两样都要购买的。杜海涛你可以发邮件给我kkkdrag@yahoo.com.cn

网友C:
建议用网卡!

网友D:
5613卡是什么

网友E:
IFIX的西门子驱动我有,但一直和西门子的PLC(MPI或PROFIBUS)连不上,不知如何读取PLC的数据,望各位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huang_xiangyang@dalutech.com

网友F(2004-04-23):
昨天正好连通.我连的是S7 400,2台, 软件是这些: 1.smatic net 6.2 2.si7 7.22 3.ifix 3.5 硬件是:CP1613 简单说一下,要详细写步骤较多 1.启动smatic net 6.22,配置1613和opc server. 2.启动 step7 5.2 sp2,配置硬件和cp443-1(以太网模板).再添加一个pc station.注意与smatic net 相匹配.添加opc server与plc之间的连接.下载到本地及PLC. 3.启动si7,添加通道和设备及数据块. 如还有问题可以与我联系:msn:yan3686@hotmail.com

网友G:
SI 7是什么东西

网友H:
太累了,为什么没用WinCC呢?

网友I(2004-05-23):
请问一笑而过:我所维护的设备是用WINCC的上位挂西门子S7400的下位系统。当初有老外施工的。一日我在画面上加了两个显示温度的点。就加了两个标签和修改了画面,其他的都没有动。可是这之后历史趋势图就只能显示实时数据了,显示不了历史数据。查看用户归档后发现是用的短期归档,记录时间写入的是XXXXXXX秒,一算正好是七天。当我将用户归档改为顺序归档后,可以显示历史数据了。但它一直存的磁盘满了为止。以前是存七天的数,第八天将第一天的数顶出去。怎样才可以恢复的以前的状态。真的很急,因为这个趋势是我们厂长提出来的。恢复不了要扣我工钱的。请大家帮帮忙。谢谢,谢谢。 ludx775@sohu.com ldxmtg@hotmail.com QQ:44631956

网友J:
打手机13501088242找张工

网友K(2004-06-24):
simatic net6.2是不是一张叫做SIMATIC NET PC Software CD 上的一个软件?是不是只要一个授权就可以了?

网友L:
opc scot:simatic net 软件自带的opc server

网友A:
就是一个授权,装了就可以了。

网友M:
IFIX网站上有详细的配置siemens驱动的文件,5611、5613卡都可以连通,卡的驱动和IFIX中S7_driver都要安装,先配置通道设备然后是数据地址reloa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