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容量计算?

楼主(2004-03-12):
知道设备的总功率(KW)后,如何对变压器的容量计算选型?谢谢!

网友A(2005-04-17):
总功率的1.14-1.4倍选择即可。 变压器的容量要留百分之20,不能刚刚好,要留余地。以免过载。

网友B:
要有1/4-1/3的余量。

网友C:
请你参考<<电机拖动技术>>一书中有详细的变压器容量计算和选型

网友D:
变压器的容量=功率×0.8--0.9(功率因数)

网友E:
应该用设备的总电流去选,一般是正常运行电流是变压器最大输出电流的60%(供电部门的规定).

网友F(2008-09-04):
根据《电力工程设计手册》,变压器容量应根据计算负荷选择,对平稳负荷供电的单台变压器,负荷率一般取85%左右。

即:β=S/Se

式中:S———计算负荷容量(kVA);Se———变压器容量(kVA);β———负荷率(通常取80%~90%)

网友G(2009-03-11):
负荷率一般是根据负载情况(容性、纯电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