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S7-200的高速记数器

楼主(2004-03-12):
各位好!最近我在看S7-200的中文系统手册,在该书的9-27处有一些疑惑望高手前辈能指点若干。高速计数器在9,10,11模式下记数的增减取决于A相时钟和B相时钟谁超前90度,那即是在超前那相时钟的脉冲的上升沿开始增减记数(我的理解,不知对否)。可看了手册后,仿佛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A:
增减计数都是自己定义的,但是从A相超前到突变为B相超前或者反过来都会给PLC一个中断,如果允许了这个中断,而且在这个中断程序里改变了计数方向(假设开始A相超前,你定义了增计数,现在B相超前引起了中断,你在这个中断里定义了减计数),那才会改变计数方向,否则是不改变的

网友B:
AB相,超前滞后都是相对的。关键是PLC在捕获到某一相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另一相的状态:A相上升沿时B相为低电平,则A超前B;否则B超前A;A相下降沿时B相为低电平,则B超前A;否则A超前B。PLC就是在捕获到某一相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判断方向和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