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的HMI(NT620C)问题

楼主(2004-03-12):
HMI在半年前停止运行。现在,开机后工作就不正常了信息显示没有系统程序,请下载。系统程序丢失的原因有那几种?

网友A:
可能是里面的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B:
OMRON NT屏的通病,内部闪存寿命到了(一般5年左右),这样屏很很可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