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 GSD文件

楼主(2004-03-12):
我现在在弄一个工程,用Siemens 315-2DP的PLC,外加触摸屏控制一套机器,程序上没什么大的问题,但现在中控室要利用DP接口和PLC 联系,问我要profibus DP GSD文件,我对DP文件不是很了解,哪位老哥给说说好吗,急呀!

网友A:
去西门子公司网站下载“GSD文件大全”,然后用step7导入

楼主:
兄弟,我去看了,没有下载的?能帮帮吗,网址什么的,

网友A: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manual/docu_pdf/as/0308/gsd_zip.zip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我不太明白,是看不懂里面的东东。 能说说他们的要GSD文件是干什么用的吗?我的触摸屏用来点动控制PLC,PLC程序控制机器自动运行,中控室用来监视或者是控制(具体还不清)机器,到底GSD文件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网友A:
GSD文件自然是非常有用的。gsd文件中保存着模块的配置信息,如果没有这文件,step7就不知道该如何设置通讯模块了。你有那些设备需要挂在profibus-dp网上的?在用step7配置网络时,如果发现需要配置的设备型号在模块列表中找不到,就用windows的查找功能查找1下,你的设备型号到底存在于哪个gsd文件中,然后把这个gsd文件导入即可。

楼主:
我现在的情况是:用我的电控柜控制一种污水处理设备,柜子内有SIEMENS的315-2DP,和TP270-10的触摸屏,用触摸屏点动控制PLC,驱动PLC程序工作,来自动手动运行机器的运行,我的机器和电控柜是自成一体的,与外部本来是不需要往来的,所以编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时没有考虑中控的问题,现在中控可能想监视或者是控制我的设备(具体还不清)运行和故障,他们向我要PROFIBUS DP GSD文件,我应该怎么做,并且现在的麻烦事是我编PLC程序不是用的STEP7 是第三方软件S5/S7 FOR WINDOWS(不没决定权),能帮帮我吗? 我的QQ:31676752 EMAIL:feijunping@sohu.com

网友A:
315-2DP的GSD文件应该集成在STEP7里面的。你可以去找卖给你PLC的经销商把这个GSD拷过来。

楼主:
问题我好象解决了,在PLC编程软件的安装目录下有个GSD文件夹,就是这个吗??对了,我不是用STEP7编写PLC程序的,用的是S5W,谢谢。

网友B(2024-12-02):
西门子 Profibus DP从站 GSD 配置文件快速生成器

特点:一键生成GSD文件,简化编程

https://pan.baidu.com/s/1Fywl1ZQKBB3xvXb6KlYmmQ

提取码: ssq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