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GE Fanuc的程序输入口的连接串口哪位会做,谢谢!

楼主(2004-03-12):
我现在有一台GE Fanuc系列的PLC的程序输入串口烧坏了,哪位高手可以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使用另一个端口 SUBD-9也可以进行程序下载。线缆可以自己制作。好像是2,3,5,直通。然后在设置计算机这边的串口参数,估计是选no hardware.一年前做过,有点忘了。

网友B:
感谢秋雨梧桐回复,但还是不大清楚,能否讲的详细点,我是个初学者,不好意思!

网友A:
你自己试试,就是那样的接线。已经很清楚了 。

网友B:
我用的是GE Fanuc 90 micro,只有一个端口啊,那个串口上有一块MAX232 和两个 不知是 490的还是485 的。

网友B:
只需告诉我是用的什么芯片就可以了,线我已经修复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