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DDEserver

楼主(2004-03-12):
用VB编程,通过WINCC DDEserver编辑报表,运行VB应用程序时出现如下错误“运行时错误‘285’,外部应用程序无法执行DDE方法或操作”,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处理,在此先谢过! baixiansong@sohu.com

网友A:
你必须要启动wincc的ddeserver应用程序才行。

楼主:
我已经将wincc的ddeserver启动了,并且通过任务管理器,可以看到ddeserver进程,但是还是出现如下错误“运行时错误‘285’;如果wincc的ddeserver没有启动,出现的错误应该是“运行时错误‘282’,请问是否还有其他设置?!

网友B:
你网络DDE也要进行配置,运行ddeshare.exe可根据wincc的dde配置进行配置。 还有自然是要启动wincc目录下的dde程序啦

网友A:
除了配置dde共享外,在vb中的application、topic和item必须符合wincc的规定

网友C(2004-07-08):
先及EXCEL做客户端,把DDE访问成功后,再开发!

网友B:
运行ddeshare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