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AB,RSLOGIX请进来

楼主(2004-03-12):
我新的笔记本装上AB的RSLOGIX之后,COM就不能用了,(跟AB也通讯不上)即使我关掉RSLINX,COM口也不能用,有知道怎么回事的么?我的机器系统是中文2000。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A:
1 首先删除com口,然后刷新 2 设置rslinx,选rs232 df1,安装,在先后自动配置

yr,luyf

网友B:
重装Windows 2000 + SP4, 然后是RSLinx, 然后是RSLogix

楼主:
删除COM这个方法我已经试过了,刷新可惜效果没有呀,重新装系统我已经做了,不过我原先是英文版的现在变成中文的了是不是中文系统的事情,AB不支持中文操作系统?

网友B:
如果你的COM口在WINDOWS下可以用,那么在RSLINX下也应该可以用的.我用过,没有这个问题.也许换一台机器就好了.这种情况以前在用别的软件的时候出现过.

网友C(2004-09-10):
不一定是COM1口,你在RSLINX里面换成COM2试试。 我一台很老的IBM那个串口就是COM2。

网友D:
不应该是系统的原因,我的就中文WIN2000,用rslinks没问题,我看还是你COM口的设置问题,

网友E:
我的系统也是2000中文版,只要把rslinx,rsi关掉,com口就可以被其他程序使用了.看看你的com口是不是被其他的程序占用了先.

网友F:
在安装AB软件后,你是否运行过RSLINX软件。我在装这个软件是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有需要和我联系:jiehong990@163.com

网友G:
在控制面版系统设备管理器中重新设置一下COM口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