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做可以吗??

楼主(2004-03-12):
我的一套设备有一1.5KW的电机,本来用松下1.5KW的变频器控制,但是客户自己有一0.75KW的变频器要用上便节约一点费用,工作频率是15HZ左右,电流小于3A 这样变频器吃得消吗???谢谢高手的教导...

网友A:
可能不行!还要看负载!而且要换成0.75KW的电机!

网友B:
工作频率是15HZ左右,电流小于3A,我想也不大行,是三相的吗,三相的0。75的一般电流是2.3A

楼主:
无法换电机,原因是我的电机轴是专用的(经过加工) 如果电流在1。5A-2。0A呢??? 电机是三相的(三角形) 变频器单相

网友A:
1.5KW的电机启动电流大,变频器可能过不了这一关,不过你可试一下,最低输出电压调低点,启动频率调高点!

楼主:
谢谢李工,正如你所说的一样,一启动就OC(过流)了,启动频调高也不行,可能要换成1。5KW的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