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一拖二问题!

楼主(2004-03-12):
请问我想用一变频器带两台行走电机以达到同步要求(2.2KW/台),可以正反转,并且可以调速(包括升速)。 而且我想在行走过程中由变频器自动调速,分四段。不知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另外我用哪种变频器比较好,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可以!同步精确度不高!买变频器不要贪便宜!

网友B:
设计上应该没有问题,至于什么变频器,我认为只要能实现多段数控制的,有个简易PLC功能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在选变频器的时候额定输出电流要大于两台电机额定电流之和。

网友C:
用变频器内部的程序运行---单周期,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很多变频器都有此功能

网友D:
没有问题,如用一台变频器一拖二台电机,这是选变频器要按设备的总负载量选。但同步精确度不太高!,一般也能满足要求。实现多段数控制,可以用变频器自身的功能,有的变频器可以实现8段速。我建议你选变频器,可以根据你的负载情况,如果负载较重,可以选好品牌如ABB ,一般负载没有必要选太贵的,松下电工,三垦都就可以。如有其他问题,欢迎咨询!

网友E:
负载较重,选ABB?这是什么道理,我觉得这只和产品的质量有关,再说三肯的变频器也算不错的,不比ABB的差啊。

网友F:
我们用过富士的变频实现一拖四,三段调速,效果还是可以的,做四段也没有问题。

网友G(2009-12-25):
这个还算问题么。看说明书就应该OK了吧。

网友H:
我用西门子的就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