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ncat 2.8在Win2000下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4-03-12):
在Win2000下安装了Twincat 2.8的30天试用版,重启后运行发现不能启动System. 每次进行System->Start时会弹出一个“TwinCAT System Service”对话框,内容如下:    Init4\RTime: Start Interrupt: Ticker started >> Error: 0x1011 (RTIME:system   clock could not be activated! Possibly multi processor kernel install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start the event viewer and open the application log. 是何缘故,还请高手指教。 3x

网友A(2006-08-29):
可能是使用了多处理器或多核或超线超计算机.可在CMOS中关闭试试看.

网友A:
如果使用'临阵磨枪'的方法不奏效,就只有重新TWINCAT V2.1 BUILD 1551版本试试,这个版本在www.beckhoff.com.cn里面有下载。
这个我试过了,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