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通讯电缆不行

楼主(2004-03-12):
按照书上介绍的方法制作通讯电缆为什么会通讯错误呢?我觉得设置没问题,请教高手

网友A:
是什么通讯方式?什么书啊?老兄!呵呵!

网友B:
哪种触摸屏,和什么PLC通讯?

网友C:
是不是看串行了,呵呵

网友D(2005-06-01):
可能是线焊错了

网友E:
是不是线的123排列顺序错了哟

网友F:
TO 唐伟强 能说的详细些吗? 我也做过通讯线的,主要是232/485的

网友G:
连接头或屏蔽是否没做好?曾遇到过这种情况:西门子S7-300PLC的控制器与上位机之间的厂家自带通讯线用普通的屏蔽电缆替换后,电脑频繁死机,而控制器工作正常,更换成专用通讯线后,恢复正常。

网友H:
可以用的,我自己做过.你可能接错了!

网友I:
传输距离不远,用普通的屏蔽电缆也许能行。 一旦传输距离稍长,或提高通信波特率,普通电缆还是不能胜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