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床拖动改造方案

楼主(2004-03-12):
现有一台镗床,进给电机是2.1KW直流电机,220V电压,额定转速1500转/分,控制系统是电机扩大机组。欲进行改造,不再使用电机扩大机组。请高手指点,选用哪种方案好: 1.把电机改为交流电机,选用变频器控制,由于转速经常工作在额定转速的5%段,是否会出现转矩很小,电机堵转现象,是否要加转速反馈。 2.选用直流调速控制器,那种型号的比较好? 从改造难易和费用上综合分析比较。 谢谢

网友A:
SIEMENS 6RA70 DC

网友B:
任工: 您好! 看了你的要求后,根据我公司给其它厂家做的改造方案来看,选用第二种比较合适,首先,电机不必更换,节省成本,第二、直流驱动器调速控制简单,易跟现有系统配套、第三、我公司对这类改造提供驱动器以成功多家,我们可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如感兴趣可来电相互探讨。我的联系电话为:0773-5824749 唐松继

网友C(2005-05-21):
你好:我是襄樊智邦电气控制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 襄樊智邦电气控制有限公司(简称智邦电气)是一所高新技术股份制企业。公司主要从事各种电力电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技术应用、服务及进口产品代理、维修,特别在电气传动方面更具特色。 主要产品:各种型号交流调速装置;直流主轴及伺服电气驱动调速装置;数控系统;交流变频器;交流电机软起动、节能运行、功率因数补偿、保护等系统;高、中频电源;无塔上水;静电除尘、除焦;整流电源;通用、专用控制电柜等几十个品种。产品广泛应用于机床、冶金、建材、矿山、轻工、木工、纺织、印染、印刷、造纸、塑料、橡胶、化工、军工等行业。 KZZ系列主轴调速装置性能特点 1、本装置采用了相序自适应技术,因此不管电源进线相序如何,均可正常工作。 2、本装置采用了速度反馈自适应技术。可自行效正测速极性,绝对避免了试车时因接错极性而造成的飞车现象。 3、采用电网频率自适应技术。在电网频率有较大的波动时仍可安全可靠地运行。 4、设有专用(输入)逻辑电路,对于诸如调速、点动、减速等速度给定信号均由装置内部给定,因此免去了用户对速度给定电路的设计并十分有利于同PLC的配合,同时由于摒弃了给定回路中的继电器触点而提高了运行可靠性。 5、设有适应刨床的软换向功能。 6、本装置的弱磁转换阀值可跟踪电网电压的波动。 7、装置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 8、控制部分采用控制单元模块化结构,进一步的提高了性能及可靠性。 KZS系列伺服调速装置性能特点 1、 置采用脉振技术,即使在空载下仍具有优良的动态性能,加之脉振频率低于机床进给传动机构的共振频率。因此能有效起到动力润滑的作用。十分有利于低速爬行现象,这对于采用静压技术的普通机床进行传动十分重要。 2、 置采用电网频率自适应技术。即使电网频率有较大的波动,装置仍可稳定,可靠运行。 3、 置采用速度环增益非线性技术,加强在低速下的速度环增益,十分有利于低速的动态刚性。 4、 置有足够宽的频带,因此用于数控机床时可获得满意的伺服刚性。 5、 置设有专用输入逻辑电路,对于诸如调速、点动、快速、移动等速度给定信号均由装搓内部给出。便于同PLC的配合。 6、 置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如缺相、失速熔断,过流、超速,电源等保护。 7、 置的控制部分采用模块化结构,便于作精细的测试和调整,十分有利于故障检修。 公司近两年主要业绩    与武汉重型机床厂、济南二机、青海重型机床厂等主机厂电气配套。与主机厂合作,对机床进行大修和项修. 长庆油田大型龙门刨电气改造 焦作矿务局重型机器厂B2152刨床改铣、刨两用机械电气改造 焦作矿务局重型机器厂2.5立车数控改造 黄海数控机床设备改造 徐州中天仕名8M立车,8M滚齿机电气改造 济南一机东德导轨磨床电气改造 大连起重矿山有限公司C61125电气改造 二汽冲模厂俄罗斯产1300T 2台压力机电气改造 一汽模具厂1300T 压力机电气改造 沈阳建筑机械公司龙门刨流水线电气改造 襄 樊 智 邦 电 气 控 制 有 限 公 司 地址:湖北省襄樊市解放路27号 邮编:441000 联系人:范海军 电话:13986398989 0710-3483718 3483728 传真:0710-3483738

网友D:
你好!看了你的要求后,选用第二种比较合适,首先,电机不必更换,节省成本,第二、直流驱动器调速控制简单,易跟现有系统配套、第三、我公司对这类改造提供驱动器以成功多家,我们可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我也是一名专搞伺服的技术人员,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及实际应用,我推荐你使用欧陆直流调速装置,虽然价格不是很好,但运行起来很平稳,我用欧陆590改造的铣床3年多零故障。可以参考使用。如有意请致电: 西安市西工大高商科技有限公司 杨慧花 电 话:86-29-82098969 传 真:86-29-88496047 邮 编:710072 地 址:中国·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811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