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咨询了N多人,但仍然无解的问题!

楼主(2004-03-12):
具体是这样的,FX2N+FX232BD和PC通信,其中上位机可以读PLC内的地址(例如X、Y、M、D),有这么一条通信指令: STX CMD 字或位元件的首地址(4位) 读取的字节数(2位) ETX 校验(2位) 在上面这条指令中,第三项,就是[字或位元件的首地址(4位)],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查到这个地址,例如我想知道数据寄存器D200在PLC中的地址,不知哪位高人能帮我一把,万分感激!(上面这条指令是编程口通信协议的指令,做过这方面的工程师就知道)

网友A:
@D200=4190H

网友A:
@D0000=4000H .......... @8000H=0E00H ..... HSKWZKGS@public.hs.hb.cn

网友B:
D200的地址是十六进制(1190),十进制(4496)。

楼主:
请问能否给我一份资料(关于这方面的),谢谢!!

楼主:
你们说的怎么不一样啊:D200的地址是十六进制(1190),@D200=4190H ?????

网友B:
你可以试呀,一试不就知道谁错谁对了吗?

网友B:
你要是用@D200=4190H 加你给的通讯格式能通讯成功,我算服了你,拜你为师。

网友C:
专用格式1, ENQ,站号,PC号,WW(字写),等待时间,D0000(44,30,30,30,30),数据个数,数据,校验和。

网友D:
网上可以找到的

楼主:
1190 和4190都试了,都不好使。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知道这个地址的啊,也可能是小弟太过愚笨,希望指教!bingbo兄弟说的这种格式,和我用的那种指令有什么区别?能否赐教!我是一对一通信,不存在站号、PC号!

网友B:
bingbo给的BD板通讯协议,我给的是编程口、BD板多支持的通讯协议。

网友E:
看发FX-232AW 使用手册。所有D,M,X,Y,C,T地址都有

楼主:
可以试试,这位大哥能否给小弟一份资料,我就差这份了,谢谢!!

楼主:
我的信箱是:xiedong2003@163.com

楼主:
大哥,你的信箱是多少?

网友F(2005-03-20):
朋友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碰到相同的问题,能不能提供一些资料

网友G:
用MSCOMM,发送一个字符串STX CMD 字或位元件的首地址(4位) 读取的字节数(2位) ETX 校验(2位)就好啊

网友H:
其实遇到这问提可以先用RS232监控软件运行起来,然后用GX软件对D200进行设置值一下,然后看RS232软件的记录就能反汇编出来了,

网友I(2006-04-30):
请问 djx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是在做关于PLC和PC的通信,想向各位请教一下,我用MSCOMM进行PLC和PC的通信 也需要软元件地址 希望哪位有的能不能提供一些资料 谢谢

网友J(2006-07-11):
不明白 啊

网友K:
我用过编程口与FX系列. 比如:
读取D450的数据格式如下:
Chr(2) + "0" + "138402" + Chr(3) + "65"
"138402"是D450的地址,"65"是校验和.

网友L(2006-08-18):
资料记忆体(D0-D511)
upper-8bit lower-8bit
例:D123 群位址 10F7 10F6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1000 0 1 2 3 4 5 6 7
1010 8 9 10 11 12 13 14 15
102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1030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04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105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1060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1070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1080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1090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10A0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10B0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10C0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D0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0E0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0F0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100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110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120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130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140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150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160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170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180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1190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11A0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11B0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11C0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11D0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11E0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11F0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1200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1210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1220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1230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1240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1250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1260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1270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1280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1290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12A0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12B0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12C0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12D0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12E0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12F0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1300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1310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1320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1330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1340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1350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1360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1370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1380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1390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13A0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13B0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13C0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13D0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13E0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13F0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还是不明白的话就发邮件给我:
jackychenboy@msn.com
希望能帮上你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