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honeywell TDC3000

楼主(2004-03-12):
各位高手: 我公司的honywell TDC3000系统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从现场不经过安全栅引入的热电阻信号和热电偶信号,接入分别有两个模块MC-TAMT03 LOW LEVEL ANALOG MUX RTD FTA(热电阻信号)和MC-TAMT03 LOW LEVEL ANALOG MUX TC FTA (热电偶信号),它们其中的一些通道经常坏以至于整个模块被迫要更换。而其他的经过安全栅的模入/模出信号等模块却很少类似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该如何解决?先谢谢啦!

网友A:
听说过TDC-3000的RTD FTA故障率很高,但我这里却很少发生。我这里是直接从铂电阻过来的信号,没有安全栅,呵呵,也许是我的运气比较好吧

网友B:
你用的TPS系统是哪年,老霍的系统有几匹使用的原器件不合格,听说已查到原因,并已改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关心!这套TPS100是97年上的,你说的不合格具体是什么问题呢?请你详细一些解释可以吗?还有其他办法没有,谢谢了!

网友C:
我公司也有一套是去年上的,前几天RTD块也有一个通道坏了,我只能换了个通道。也想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么?谢谢了。

网友D:
我公司一条生产线停车,原因是温度超过了连锁值,可在历史趋势里没发现,一切正常,估计是数据采集时间太长,刚好跳过,还会有别的原因吗?那该怎么解决呢?(honeywell tps DCS)。

网友E:
可完全替代横河,honywell等产品的国产最高档的智能可编程过程控制器,详细资料请看网站 http://www.greatelec.com

网友F(2004-04-20):
honywell TDC3000的温度多路采集卡经常出问题,这和经过不经过安全栅没有关系。我们单位的也经常出现烈士问题。

网友G:
苏州海德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专修霍尼韦尔TDC3000 我是何勇0512--65581072 013914093201

网友H(2004-06-23):
llmux的fta就是经常坏,这是全国都有的问题,主要的原因一是现场的信号质量不好,还有就是他的工作原理是继电器的不断吸合断开,时间长了继电器易损坏,所以会出现某一路损坏的现象。

网友I(2004-08-31):
TDC-3000的LLMUX卡应该说是当时技术上的一个败笔,我同意YSH的意见,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多准备备件,经常维修

网友J:
买DCS系统的小硬盘找我

网友K:
故障多主要源于现场信号的不稳定,在采集端加装安全栅是一个好办法,不能简单的说LLMUX是败笔,除了它没有谁能提供32路RTD或TC信号采集和处理能力。坏的FTA也是可以修好的,成本比买好几块LLAI要低很多。

网友L:
LLMUX常发生32点突然无显示,一分钟后又正常,信息提示为FTA通讯故障。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H:
没什么好的办法,因为这种类型的卡件就是用来观测的(虽然现在有好多单位用作控制).如果经常出现上面的现象的话,你的FTA就快完蛋了。^_^没办法,只有更换备件了。老美就这么设计的,要不人家怎么赚钱啊。

网友M:
我这里用的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现在看了楼上的帖子,回想一下,原因应该是现场的信号不稳定。我这里的情况是,DCS一个热电偶信号显示总是断线,更换热电偶不行,但是在更换通道后就好了。没有过两天又成了老样子。后来是没有办法,加了一个电容,相当于加了一个安全栅后才好了。由此看来,一定要保证现场的信号来的时候是稳定的才能尽可能的减少FTA的更换!

网友N(2004-10-02):
我们公司用的是Honeywell TPS系统,正如各位所说LLMUX的FTA板的RTD和TC的某个通道较容易坏,我曾经就因为TC板损坏导致LLMUX模块的通道被损坏,被迫更换整个LLMUX模块。不过,我们后来决定减少使用LLMUX模块和RTD和TC,用AI模块来代替,这样由FTA板给现场变送器(在现场加个变送器,把信号变为4-20mA)提供24V电源或由现场自己提供电源(这时要在信号进FTA板之前加隔离器),因为AI模块工作很稳定!

网友O(2005-09-12):
加隔离器件,访问http://kmlbl.home4u.china.com 可以参考。

网友P(2008-04-10):
我公司提供TDC3000,PLANTSCAPE 整套系统卡件备件,C200控制器2个,另外S9000整套卡件,需要请联系025-85363991,mytenet@tom.com

网友Q(2008-05-11):
据说是FTA板的水银继电器 有问题。

网友R:
加了安全栅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善。

网友S(2008-06-11):
如果你的信号参加控制,非常重要,你可以用LLAI卡。

性能上比LLMUX好,价格业比LLMUX好

网友T:
LLMUX卡件实质上是另类的串口通讯卡,与SI卡同类,其FTA集成了CPU,处理后的数据送入LLMUX

网友U:
引用 网友M:
关于我这里用的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现在看了楼上的帖子,回想一下,原因应该是现场的信号不稳定。我这里的情况是,DCS一个热电偶信号显示总是断线,更换热电偶不行,但是在更换通道后就好了。没有过两天又成了老样子。后来是没有办法,加了一个电容,相当于加了一个安全栅后才好了。由此看来,一定要保证现场的信号来的时候是稳定的才能尽可能的减少FTA的更换!

电容怎样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