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70变频F011故障

楼主(2004-03-13):
上电自检时F011,请教

网友A:
是过流报警查电流检测部分和内部互感器

楼主:
不知还有何高见

网友A:
我的邮箱zhou-shao@sohu.com

网友B:
检查模块和电流检测部分

网友C(2004-05-28):
F011 Overcurrent 过流了!呵呵!

网友D:
不接马达呢?

网友E:
这个故障我见过一次,上电就报故障FO11,说明书上是提示:过载、变频器输出接地或相间短路。 结果我查是相间短路,其实很难看出来,变频器反应很灵敏,重新用胶布包好线鼻子就行了。

网友A(2006-08-21):
过流,看你70具体型号的,有可能是互感器,但主回路IGBT模块不大可能有问题,有问题的话是报F25,F26或F27
我修过的变频器来看是电源部分短路引起的,如十五伏电压过低等

网友F:
电流检测部分和内部互感器. 70机报F011最大可能是电流检测部分芯片损坏

网友G(2007-03-15):
可空硅,说得有理,有经验!!1

网友H:
更换一下芯片4974 1与20脚之间的电容

网友I:
测量那里.15v啊

网友J:
tl084 -15v供电不良,检查l7815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K:
三板斧
1.先测电源,测运算放大器的正负脚上电源是否正常
2.如果变频器用得久了,将那些小电解电容换掉
3.检测运算放大器电压输出和输入是否满足放大器的规律

网友L: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M:
 美猴王: 真是厉害啊!正是它的毛病!

网友N:
   找一个CUVC板试一下,如果没转变,驱动板坏。

网友O(2007-04-18):
还是将电机从变频器上拆下来。
测试一下电机吧。

网友P(2007-06-22):
结合下现场的工艺再确认报故障号的原因

网友Q:
专业维修西门子变频器,同时销售西门子变频器维修用配件,特色是西门子70(VC)变频器客户只要告诉具体故障现象,本公司可以先对该故障进行报价,客户同意后可以现场进行维修,75KW以下的机器无论什么问题24小时解决(宁波地区12小时解决),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3056829090

网友R:
过流检查负载

网友S:
西门子配件查询主板一批http://www.bpqpj.cn.alibaba.com/

网友T:
我以前也碰到SE760 电梯用,带上电机测量都正常,但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报F011  有可能1天也可能好几天后就会出现报警  复位后就能用 . 电流互感器都换了.搞不动那里的问题.

网友U:
我也遇到过这个故障,当时是把变频器拆开后,在板子上并未发现明显的故障点,打扫了灰尘后重新安装后就好。

网友V:
我碰到一次是由于变频器内部的触发板烧毁了,更换新电路板就正常了。

网友W:
曾经遇到一个问题,当电机转到1300转时,准时报F.011  注意有个点!    是不是检测芯片故障了?

网友X:
遇到过多次,原以为逆变部分故障都会报F025、F026什么的,结果确发现不是IGBT坏就是驱动坏了,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S:
西门子原装拆机配件,解决维修成本高的问题.查询http://www.bpqpj.cn.alibaba.com/

网友Y:
检查电机的接线是否与铭牌相符,以及绝缘等

网友Z(2008-03-04):
我遇到一次,换了块电源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