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提示问题

楼主(2004-03-13):
我用的是OMRON的CPM2AE的PLC!程序编译没有提示错误!但是在传送到PLC是提示(不能下载函数,检查PLC DIP开关或设置),请教在是什么问题?是我那里的设置有问题吗?请指教了!谢谢!!!!

网友A:
下载时,把“下载扩展函数”那个勾去掉就没事了。

网友B:
CPM2a通讯时候PLC通讯口那有个开关需要动一下。否则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