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的工程师,你们的ntouch人机界面能实现看门狗的功能?

楼主(2004-03-13):
你们在人机界面论坛怎么都没人管哪?

网友A:
可以实现的!但是个人以为,因为我们ntouch人机界面产品使用的是嵌入式系统,wince死机的概率实在太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看门狗一般很少用。您的建议很好!我们会关注人机论坛的!谢谢!

网友B:
可以实现啊,现在的NTOUCH产品中就有看门狗啊,会自动重新启动的!

网友A:
严重同意lclc说法!

网友C(2011-11-02):
你好,请问一下MCGS和AB5000系列的PLC怎么通讯(1769 L32C)

网友D:
在软件中有AB的驱动,可以参照驱动帮助设置参数哦

网友C:
用RS232已经通讯上了,但是距离太远了,所以还得用以太网进行通讯,请教各位大师,给小弟指一条明道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E(2011-12-14):
论坛有人管!嵌入版的加密狗:6.8之前是软件加密!

网友F(2012-02-01):
引用 网友G:
用RS232已经通讯上了,但是距离太远了,所以还得用以太网进行通讯,请教各位大师,给小弟指一条明道吧,谢谢各位了

针对AB CompactLogix系列PLC,有相关以太网驱动支持,建议联系昆仑客服

网友H(2012-08-10):
想找一位mcgs工程师,帮写个小发酵控制系统的嵌入式工程。主要控制参数有,温度,PH,溶氧,电机转速等。有意的朋友加我QQ 287452235 详谈 价钱好商量  。QQ验证 袁群    请注明是做mcgs的。本信息保留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