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opc服务器怎么读取现场设备信息

楼主(2004-03-13):
请教各位老师:opc服务器怎么读取现场设备信息的,我是做这方面的 课题的,谢谢!

网友A:
根据现场情况,看现场的数据存储与传输是什么格式的,不同厂家的设备都不一样,一般PLC什么的都支持MODBUS协议,只要设备上有空的MB或MB+口即可采用MB方式读取现场设备信息。

楼主:
heh12422老师: 你好,谢谢你给我回答,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MB或MB+口是什么接口呀?还有OPC服务器是不是单独的一台机子作为数据库呀?你上面说得"设备"上有空的MB或MB+口中的设备是不是指PLC呀?

网友A:
MB就是Modbus的缩写啦,一般PLC的通讯卡上都有,OPC服务器并不是数据库的概念,具体了解opc的话你要看opc的相关文档。 设备是硬件,一般国内厂家也都在设备上有上位机,你也可以读取从厂家的上位机读取数据后做成opc Server,当然直接从硬件通过不同协议也可以读取数据后做成opc Server啦。不过最好还是从底层读取,原因是一般上位机的稳定性不够。

楼主:
heh12422老师: 你好,谢谢你热心给我解答,这位老师能不能把你的邮箱告诉我,以后我还要多向你请教,不知你可以么?我是沈阳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做OPC方面的课题,刚接触OPC不懂的很多,我也努力的在学但是特别希望有人能给我指点一下。谢谢您了。我的邮箱haocuilili@126.com.

楼主:
heh12422老师:    你好,我已经向您的邮箱里发了一封信,请您看一下好么?麻烦您给我回个信。

楼主:
heh12422老师: 你好,您说的从底层读取数据是通过采集卡来读么?读完的数据放到数据库是吧?这个数据库要自己来建是吧?而做成OPC server是不是就是创建OPC服务器对象,组对象和标签对象呀?不好意思我问的问题可能太幼稚,希望老师不要介意。

网友B:
请问OPC服务器从现场设备读来的信息又是存到哪儿呢? 也就是客户端从哪里读取数据? 问题很弱智,但还请各位高手帮忙回答

网友A:
底层一般是通过采集卡,有的也支持tcpip,就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口读取数据,都有啦,读完的数据以及opc数据存哪里都可以呀,看你自己编的程序啦,^_^ opc server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具体你得仔细看opc的相关文档。

网友C:
如果上下层都是自已作的用tcp就可以了. 如果要提供给第三方还是opc 方便.